PCBA生产过程中的ICT,FCT测试一定要吗?

楼主(2022-09-08):
想问一下我有个板子(不是很复杂)在代工厂做,一定要做ICT,FCT测试吗? 是我方要求呢还是SMT厂会根据工艺提供建议?

网友:
简单的PCB,直接找淘宝客服,就行了。

网友:
    不做测试你怎么知道板子功能合格不合格?

网友:
    我觉得FCT必须做,ICT可以选择,起码功能测试要合格啊,ICT可以看到每个测试点的参数是否正常。

网友:
    简单的PCB板小厂代加工一般不会做ICT,减少做机架和工人费用,FCT功能测试必须要的。

网友:
    FCT是必须要做的,FCT这个测试工装一般是研发设计出来的,或者是提要求去委外开发,这样能提高单板合格率,有利于工厂给你返修;
ICT根据情况,可以要求SMT厂做,但小的焊接厂可能没这个,假如不做ICT,又怕有焊接错误的情况,可以要求他们做个AO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