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FPC在结构中如何固定?

楼主(2022-09-08):
现在正设计一款蓝牙耳机,电路用到FPC件来做音量的增减侧键,因为结构空间太小并考虑到后续开模,感觉FPC固定很困难,想请教一下哪位老大有这方面的经验,请多多指教,谢谢!

网友:
    磁性托盘与盖板(0.05mm厚不锈钢片):

    一般用于贴片元件比较大、对焊膏量不敏感的情况下,具有成本低的特点。

    硅胶纸(多次重用,一般可以使用24h):

    是一种比较先进的工艺方法,贴片表面平整,但目前能够提供货源的厂商不多,只有韩国和日本有两家。一般托盘上粘贴硅胶的地方下挖一个胶纸厚度,以保证柔性电路贴片面平整。

    高温胶带(耐高温、不留残胶):

    由于每次需要进行贴撕操作,因此比较麻烦,费工费时。

网友:
开孔,粘,可以的话不固定也行。

网友:
在FPC要固定的地方加块PCB板,就可以用卡槽固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