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气安装选用元器件一定要一样的品牌吗?

楼主(2022-09-08):
电气安装选用元器件一定要一样的品牌吗?

网友:
完全可以啊,这之间没什么关系 ,就是你在选型确定后所绘制的电路图是不一样的!这也是唯一的区别

网友:
不一定要同样品牌的,你说的情况完全可以。

网友:
这个是可以的啊,因为电气控制件都是相互独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