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怎样设计能提高处理速度?

楼主(2022-09-08):
    FPGA怎样设计能提高处理速度?

网友:
    吞吐量需要提高,延时应该降低,时序应该收敛

网友:
    尽量采用并行机制同时处理数据,就可以大幅度地提高处理速度。例如数字信号处理中设计较多的乘法器,就可以大幅度地提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