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CST MWS中本征模式怎么求解周期结构

楼主(2022-09-08):
    想用cst中的eginmode来求解一个周期结构单元,结构是这样的:在一个下表面附铜正方形的1mm基底上,基底上面长有个正方形的铜片,组成一个单元。想以此结构设置为周期结构来研究其波矢Kx与频率的能带图。不知道行不行,里面参数以及边界条件怎么设计,望大家教教我? ( {" ?$ y0 e( S, x1 y

网友:
    kx就是在这个结构传播的波矢,不过我知道怎么设置eginmode,怎么求出这个色散图

网友:
    相当简单,要用到VBA,我用HFSS提取色散图,本征模+主从边界用了3个多小时,CST里做用了不到10来分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