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EMC整改的方法有哪些?

楼主(2022-09-08):
EMC整改的方法有哪些?

网友:
    在IC的Vcc和GND之间加去耦电容,该电容的容量在0。01μF枣0。1μF之间,安装时注意电容器的引线,使它越短越好。

网友:
    有一个间接的方法就是使信号线远离干扰源。

网友:
    EMC整改从原理上讲有三个途径:骚扰源(一切可能噪声源),传输路径(传导和辐射),敏感设备(抗扰度);

网友:
    因此,从上面任何一个途径去整改原则上都可以得到效果;其中按照效益性可以排序:骚扰源>传输途径>敏感设备,即从骚扰源去整改EMC效果是最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