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流探头在实际选型中应关注哪些指标

楼主(2022-09-08):
电流探头也可以叫做电流钳,是根据法拉第原理设计的用来测量导线中干扰电流信号的磁环,本质上是一个匝数为1的变压器。使用电流探头能够测量流经导线的电流大小。电流探头分为AC/DC电流探头以及AC电流探头。前者可以测量直流以及交流电流的大小,后者只可以测量交流电流的大小。
电流探头的工作原理,说明了当共模电流远小于差模电流时,采用正负双线测量共模电流存在一定的误差;当测量大电流旁边的小电流导线时也存在一定的误差。因此必须改进电流探头的设计,提高测量精度,才能发挥分流测量的作用。
电流探头提供一种安全、成本效益、简单和准确的途径测量电流。它们那个在不断开电路的情况下就可以测量电流。电流钳的钳口可以打开,包围住导体形成一个磁场环。进而测量电流大小。在选择电流探头应该关注哪些指标呢?今天普科科技PRBTEK就给大家分享一下:
1、标称电流
标称电流是电流钳所能测量的最大电流,在实际应用当中是不允许长时间测量这样的电流。单位是安培A,且分为直流和交流。
AC/DC电流探头
AC/DC电流探头
2、量程
量程也就是该电流探头所能测量的电流范围,单位是安培A,且分为直流和交流。
3、频率范围
频率范围是电流探头保证精度下所能正常的工作范围。单位是赫兹Hz。AC电流探头有一个最小频率和最大频率,AC/DC电流探头的频率从0到最大频率。
4、分辨率
电流探头的分辨率是指该探头所能测量的最小电流。单位是安培A。
5、工作温湿度
电流探头在标准精度下工作时对环境温度以及湿度的要求范围。
6、最大导体尺寸
最大导体尺寸指的是该电流探头所能测量的导线的直径最大值,也就是钳口完整闭合后能够包围住的导体尺寸。单位是毫米mm。
7、安培秒乘积
安培秒乘积也叫作额定最大峰值脉冲电流。定义了任何电流探头线性操作的最大极限。对电流脉冲,这一乘积定义为平均电流幅度乘以脉宽。在超过安培秒乘积时,探头线圈的芯材会变得饱和。由于饱和的芯不能处理更多的电流感应的通量,因此在电流输入和电压输出之间不再成恒定的比例。安培秒乘积是电流探头的一个重要参数。单位是安培乘以秒。
8、输出连接器
电流探头能够测量导线中电流的大小,测量的电流转换为电压的大小在通过线缆连接至示波器。只有与示波器输入通道匹配的接口才能进行连接。电流探头的输出接口一般是BNC接口,但也有其他接口类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