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谁知道这样的铜怎么做出来的

楼主(2022-09-08):
    铜箔内部形状绘制

网友:
    在双面或多层印制板制作过程中,铜镀层的作用其一是作为孔的化学镀铜层(一般0.5-2微米)的加厚层,通过全板镀铜达到厚度5-8微米,一般称为加厚铜;其二是作 为图形电镀Sn-pd或低应力镍的底层,其厚度可达20-25微米,一般称为图形镀铜。随着印制板向高密度,高精度发展,对铜镀层的要求也越来越高。

网友:
    :hug::hug::hug::hug::hug:

网友:
    shape里面设置焊盘连接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先鋪你要電源.
2.後鋪GND.
    3.黃色框十字粗線是手工拉的.(可能是電源接腳.)

    是不是挖铜
    奇怪的是
    挖铜有框
这个没有

网友(点评):
"切除修銅"是不需要框, 直接修改SHAPE.

网友(点评):
不是"挖銅".

网友(点评):
而手工拉線是看....線拉進SHAPE的長度.(提示)

网友:
    shape设置十字连接就好了

网友(点评):
1.同線路不可能粗細不同. 2.直接鋪銅會有碎銅,而鋪銅框會是完整的,所以是手動修改,也不是刪除孤島.

网友:
    那是热风焊盘设置,为了焊接的时候,避免散热过快,造成焊接不良。在shape那里设置一下就好了

网友:
    手动挖出多余的残铜,铜皮设置热风焊盘。
    这个很难理解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不是挖铜
    奇怪的是
挖铜有框

    看是否有挖铜或者是删掉的孤铜,
    Shape--Manual Void/Cavity--Delete 然后点地网络的动态铜皮,再点空的那一块附近,如果有删过,会高亮出来删的部分。

网友:
    自带设置,做成花焊盘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