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9.5原理图画总线问题

楼主(2022-09-09):
画好一条总线后规则也正确加上,可是分线无法连在总线上,提示“连线无法以此方式连接总线”。

网友:
可能是由于连接总线分支的时候,线没有放平;连接到总线上时一定要将光标放在分支的水平位置,不能让分支线出现拐点。

网友:
连接分支时,如果糊里糊涂的已经连好一条分支,连其他分支时偶然出现这种情况;可以复制总线分支,然后顺序点选对应管脚,就可连好总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