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厂搞自动化升级要避免哪些误区?

楼主(2022-09-09):
工厂搞自动化升级要避免哪些误区?

网友:
引入机器人就是进行自动化升级改造?

网友:
机器人作为智能设备,并非简单安装调试即可使用。

网友:
真正的自动化升级改造,并非一个简单工位或是机器的更换就能完成,而会涉及到整条生产线或是整个工厂管理体系。

网友:
任何工序都可用自动化设备替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