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择CAN卡时应该注意哪些指标??

楼主(2022-09-09):
选择CAN卡时应该注意哪些指标??

网友:
CAN卡的接口类型很重要,必须选择你的计算机可以安装的,不然你买了就白买了,什么用都没有。

网友:
CAN通信能力,每秒钟能够收发的数据的报文条数多不多,这个参数应该是越大越好。

网友:
产品的隔离设计怎么样?

网友:
建议选择大厂商的比较好,主要的厂商有ti和NXP,都不错的。

网友:
电路板的品质,是不是镀金?元器件都使用什么样的?晶振是有源的还是无源的呢?

网友:
工业温度,建议选择工业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