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CST中如何建立单层石墨烯模型

楼主(2022-09-09):
单层石墨烯介电常数是各向异性的,还是复数,而且是色散的,该如何在新建材料中设置参数?

网友A:
    首先你要拿到这个参数,复数的色散的参数,再按CST规定的格式写进去,这个在帮助文件里都有,看到过,没仔细研究过,给你提供个参考解决方案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你要拿到这个参数,复数的色散的参数,再按CST规定的格式写进去,这个在帮助文件里都有,看到过,没仔 ...

    恩啊,已经解决了,需要在新材料设置为各向异性,并且在dispersion选项里导入在matlab中计算得到的各频点的介电常数值,谢谢指导!

网友:
    单层石墨烯,厚度有多少呢?您模型是怎么建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