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U(s)=(10+20sqrt(2)sinwt+10sqrt(2)sin3wt) matlab仿真中如何赋值

楼主(2022-09-09):
U(s)=(10+20sqrt(2)sinwt+10sqrt(2)sin3wt) matlab仿真中如何赋值
交流源中的参数如何整

网友:
    w=2*pi*50;%电工频为50Hz
    t=0:0.001:0.5;%取半秒为观察区间,应该有25个完整周期。如果需要可以变更
    Us=10+20*sqrt(2)*sin(w*t)+10*sqrt(2)*sin(3*w*t) ;
plot(t,Us)

网友:
    f=10;
    w=2*pi*f;
fs=f*10;
    T=1/fs;
    t=0:T:2;
U=10+20*sqrt(2)*sin(w*t)+10*sqrt(2)*sin(3*w*t);
plot(t,U)
grid;
f和fs及时间t你都可以修改

网友:
    楼上说的很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