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利用H桥实现直流电机控制?

楼主(2022-09-09):
如何利用H桥实现直流电机控制?

网友:
大多数微型直流电动机都有两个端子,因为它们是串联型的(电枢和绕组串联)直流电动机。

网友:
直流电动机的转速随输入电压的变化而变化。当你增加应用输入电压的速度将增加,反之亦然。

网友:
想看下大佬怎么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