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在ARM嵌入Linux操作系统上面实现USB与PC通信呢?

楼主(2022-09-09):
怎样在ARM嵌入Linux操作系统上面实现USB与PC通信呢?

网友:
如果你的USB是标准的设备,比如HID,Mass storage的话,建议你看一看USB gadget驱动。如果你的不是标准设备,也不想使用Linux提供的现成的gadget驱动,就比较简单了。首先看看系统在map_io的时候把USB的寄存器都map到了什么地方,很多现成的板子其实都已经给你提供好了,你只要像在ucOS上一样的操作就OK了。比如在S3c2410的板子上,寄存器定义一般都在regs-xxx.h里面,你可以直接使用它:
volatile uint32 *pSrc=S3C2410_GPBCON;

网友:
楼上说的很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