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lab读取图像时,图像总是旋转怎么解决啊

楼主(2022-09-09):
    在使用imread(image0)读取图像时,图像本来是正方向的,但是读取出来之后显示的时候就会变成向右旋转90度方向的样子。
    想问一下这该如何解决?

网友A:
    使用imrotate转回来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imrotate转回来呗

    我这是有很多图片,有的读出来是正方向,部分图像是向右旋转90度的,因为不确定他读出来到底是怎么样的,所以就不知道该怎么解决了

网友:
    可以对图像做判断,按照行、列数的大小,如果旋转了通过rot90等方式转换回来。
    另外的方式是用画图、Photoshop等软件,对图像大小和方向做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