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fpga异步时钟?

楼主(2022-09-09):
    什么是FPGA异步时钟?

网友:
    因为全局时钟需要驱动很多模块,所以全局时钟引脚需要有很大的驱动能力,FPGA一般都有一些专门的引脚用于作为全局时钟用,它们的驱动能力比较强。但是如果这些引脚用完了,就只能用一般的引脚了,而它们的驱动能力不强,有可能没法满足你的时序要求。(驱动能力小的,产生的延迟会大一些)

网友:
    就是整个基于fpga的数字电路的系统主时钟的频率。全同步的数字电路设计,一般使用一个全局时钟,作为驱动所有时序逻辑的主时钟。但如果设计比较复杂,可能会引入多个主时钟,即多时钟域的设计。这时,fpga系统时钟频率约束就默认对应于所有主时钟的频率约束。如果希望设定不同的时钟频率约束,就必须单独给每个主时钟设定约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