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类音频功放 CS8563S pin对pin兼容LM4863

楼主(2022-09-09):
CS8563S是一款双桥音频功率放大器芯片,采用6.0V电源供电,在THD+N等于10%情况下,能为一个4Ω的负载提供4.5W的连续功率。pin对pin兼容LM4863。此外,当接立体耳机时,芯片可以单端工作模式驱动立体耳机。
CS8563S双通道音频功率放大器是为需要输出高质量音频功率的系统设计的,它采用表面贴装技术,只需少量的外围器件,便使系统具备高质量的音频输出功率。
CS8563S采用双通道设计使芯片具有了桥式联接扬声器放大和单终端立体耳机放大两种工作模式,简化了音频系统的外围电路设计。
CS8563S内置了低功耗待机电路和过热保护电路,同时内置了杂音消除电路,可以消除芯片启动和关断过程中的咔嗒声或噼噗声。
CS8563S提供了SOP16L的封装形式,额定的工作温度范围为-40℃至85℃。

描述
每通道输出功率
PO at 10% THD+N,VDD=6V
RL=8Ω 2.30W(每通道)
RL=4Ω 4.50W(每通道)
PO at 10% THD+N,VDD=5.0V
RL=8Ω 1.60W(每通道)
RL=4Ω 320W(每通道)
PO at 10% THD+N,VDD=3.6V
RL=8Ω 0.90W(每通道)
RL=4Ω 170W(每通道)
工作电压范围:2.7V到6.2V
“咔嗒声和噼噗声”抑制电路
SE模式,RL=32Ω,输出平均功率75mW,THD(max)<0.1%
低关断电流(<0.1μA)
过流保护,短路保护和热保护
符合Rohs的无铅封装

应用
LCD-TV
USB接口的扬声器
笔记本电脑
数码相框

网友:
    音频功放芯片各个通道的输出频率不一样,也是导致音频声音高低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