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主流CPU 管脚高低电平分别是多少,芯片供电电压是多少?

楼主(2022-09-09):
目前主流CPU 管脚高低电平分别是多少,芯片供电电压是多少?

网友:
主流台式机amd 0.9-1.5v(非上下限)
intel 0.9-1.2v(非上下限)
上下浮动取决于u的体制和主板

网友:
就是cpu起动电压,每个型号的u都不一样,也都是可调,由于是高端精密的东西,低电平接近或者等于0,高电平=供电电压,可调,主板自动调节

网友:
楼上说的很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