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关于外置接口防短接的方法~

楼主(2022-09-09):
    如图所示,X10和X11为提供的外置接口,X10.1和X11.1输出电压范围:75V~-75V
    由于经常出现误操作,将X10.1和X10.2短路;X11.1和X11.2短路,导致U9和U24输出直接短路到-75V,进而烧毁U9和U24。
请问除了图中增加保险丝的方式,是否还有其他保护电路防止X10.1和X10.2短路;X11.1和X11.2短路?

网友A:
    加电阻呢?有没有试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电阻呢?有没有试过

    输出端有接负载,电流最大需求为3A;X10.1和X11.1输出信号可以看做是-75V~+75V周期性变化的交流信号

所以不太好直接在回路上串联大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