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类] EMC整改QP超标

楼主(2022-09-09):
最新有个板子EMC传导测试中,PK和AV都过了,高频段QP超标,输入输出端加磁珠、增加nF级电容均无效,找不到整改方向,请高手帮忙,谢谢!

DCDC原理图

DCDC原理图

EMI传导测试

EMI传导测试

DCDC布线 PCB

DCDC布线 PCB

楼主:
由于空间限制,C3不能摆放到芯片的VIN引脚,另外R1已经改成300K,把开关频率从608K降至395K左右。

网友:
    电感下面的地去掉,改从其他地方走。自举电容不要太靠近地。layout原则上,输入的滤波电容地、芯片地、输出滤波电容地要在同层连接,尽量不要靠过孔连接。

网友:
    电容C3之前的回路要尽可能的缩小,图示PCB横向拓展的太长。

网友:
建议芯片可以逆时针旋转180度,看电容c3距离u2的输入引脚的距离,可考虑在dcdc输入端再增加一个C3电容。
    dcdc的输入输出回路不是很好,图示方向讲c59、11旋转180度,输出部分将c7-c73靠近L1下端或左侧放置,使输入输出地贯通,减小回路,以降低辐射。

楼主:
    感谢楼上两位提出的整改意见,让我受益匪浅。由于空间限制,C3不能排到Vin引脚边上。后来发现电源另有两个分支,有7.8KHz的干扰源靠近两个分支,增加了RC PI滤波,电容10uF,电阻10欧。现在对PCB重新布线,如图所示。考虑到电源走线铺铜,由于寄生电容的存在,可能导致高频噪声直接耦合到地,使滤波电路失效,因此电源走线附近没有铺铜。在电感输出端增加了磁珠,输出的小电容都放置在电感左侧,与电源芯片直接共地。由于旋转改动太大,没有改变布局。请对新布线结果提出宝贵意见。

    重新布线

    重新布线

网友:
    所以你是怎么确认是DC-DC出来的辐射?

楼主:
    使用近场探头探测过,干扰源在DCDC输出电感位置。

网友A:
    感觉C3电容滤波没有作用,应该从C3下方引出地线,注意电流的回流。

网友:
    FB1接线不对吧,应该是和负载接,不是先接了然后再接负载。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楼上两位提出的整改意见,让我受益匪浅。由于空间限制,C3不能排到Vin引脚边上。后来发现电源另有两个 ...

    FB1从原理上的位置不对,电感出来先经过大电容再经过小电容,再经过FB隔离到下一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觉C3电容滤波没有作用,应该从C3下方引出地线,注意电流的回流。

    即使不用探头探测,电感附近也一定是干扰的源头,因为此处电流不停的变化。此处两个思路可解决辐射:1、缩小环路,特别是dcdc转换处的环路2、手柄处是辐射天线,想办法从此处下手,抑制或降低辐射的幅度。比如增加磁环,当然要看你产品的空间。还有其他滤波手段可加。

网友(2022-10-18):
    我司有EMC实验室(有2个电波暗室)和10位经验丰富的整改工程师,有遇到静电、传导(CE)、辐射(RE)、EFT、浪涌问题整改不过,我司可以提供免费整改服务。有需要可以联系我,蔡先生,电话15915462961(可加微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