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lab怎么读取excel中的其中某一行数据

楼主(2022-09-09):
我现在想读取excel中每个sheet中固定一行,然后组成一个新的矩阵。想用matlab实现,恳请各位帮忙。

网友:
    可以读到一个矩阵再读某一行

楼主:
    询问下,把excel第一列、第二列的数据导进去后,要编个程序为第二列减去第一列的值,附在excel的第三列要怎么写这么代码?

网友:
    这个可以用excel表格功能就能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