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可以工作在几种什么状态?

楼主(2022-09-09):
    三极管可以工作在几种什么状态?/ Q! }8 [# ~5 z

网友:
    三种1、放大,集电结反偏,发射结正偏。 2、饱和,两个均正偏。 3、截止,两个均反偏。 2、3经常一起用,合称开关状态。1用于放大小信号。

网友:
    三极管的三种工作状态(放大、截止、饱和)

网友:
    两种,一种,基极有电流,三极管的集电极和发射极有电流。二种,基极没电流,则集电极和发射极没有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