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一款频率生成器的芯片

楼主(2022-09-09):
    有没有一种芯片,可以同时生成多路不同频率。能通过单片机串口改变频率和占空比,开启关闭其中一路/ x8 ]9 K. l+ L1 h$ s

网友:
    多路的没用过,单路的应该有挺多的吧,常用的555,简单便宜

网友:
    可以用 FPGA,你要100路不同频率占空比的都可以。

网友:
    基本上,都是先产生一路,然后再通过外围电路分成多路。

网友:
    可以用STC8G2K64S4,最多有45路PWM输出

网友:
    生成3路够吗 ?

网友:
    看我头像,加我微信,给你规格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