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接口过emc应该有哪些保护措施

楼主(2022-09-09):
ESD\TVS
还有什么?
可以有什么理论计算,来支撑器件选型么

网友:
    想过EMC的话,还有可能需要电阻电容和电感的配合的

网友:
    要是做保护的话,其实ESD和TVS就够了

网友:
    正常可以用电阻,二极管就行

网友:
    要过emc需整机来考虑,接口只是其中的一个环节,除楼上各位所述,接口处的屏蔽、接地情况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