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GBT器件是如何工作的?

楼主(2022-09-09):
    IGBT器件是如何工作的?

网友:
    GBT主要结构就是PN结,通过加正向栅极电压形成沟道,给PNP 晶体管提供基极电流,使IGBT 导通。反之,加反向门极电压消除沟道,流过反向基极电流,使IGBT 关断。

网友:
    是的,必须要igbt不能缺少。主要有主.副电源,电磁加热线圈,主芯片门电路、驱动部分、功能控制部分及散热配置。面板装备等主要器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