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输出用什么电容滤波呢?听说没有耐压50V的钽电容?

楼主(2022-09-09):
    开关电源输出用什么电容滤波呢?听说没有耐压50V的钽电容?

网友:
    高电压低内阻电源不能用钽电解滤波!

网友:
    电源滤波不适合用钽电解电容
用细长条形的铝电解,ESR较小。
    用多个并联使用效果更好。

网友:
    电解和瓷片都要用的.电解滤低频,磁片滤高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