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ulse+、pulse-和U2B输出是&&逻辑与的关系

楼主(2022-09-09):
pulse+、pulse-和U2B输出是&&逻辑与的关系

1.pulse+为高,pulse-为低的时候,c点和d点分别什么电压?
Q8二极管反向截止(集电结反偏),d为U2输出,为高电平(U2B输出高经过R13拉高d点)Q6导通 。Q7二
极管正向导通(集电结正偏),c为低电平(被pulse-拉低),Q5截止。
电流方向:+58V→A→Q3→B→电极A→人体→电极B→C→Q6→D→E→地GND

2.pulse+为低,pulse-为高的时候,c点和d点分别什么电压?
Q8二极管正向导通(集电结正偏),d为U2输出,为低电平(被pulse+拉低),Q6截止。Q7二极管 反向
截止(集电结反偏),c为高电平(U2B输出高经过R12拉高c点,Q5导通。
电流方向:+58V→A→Q4→C→电极B→人体→电极A→B→Q5→D’→E→地GND

3.pulse+为高,pulse-为高的时候,c点和d点分别什么电压?
Q8二极管反向截止(集电结反偏),d为U2输出,为高电平(U2B输出高经过R13拉高d点),Q6导通。Q7
二极管反向截止(集电结反偏),c为高电平(U2B输出高经过R12拉高c点),Q5导通。
电压方向:+58V→A→Q3→B→电极A
电压方向:+58V→A→Q4→C→电极B
电极A和电极B同时有58V电压,没有电压差,因此没有电流

4.pulse+为低,pulse-为低的时候,c点和d点分别什么电压?
Q8二极管正向导通(集电结正偏),d为U2输出,为低电平(被pulse+拉低),Q6截止。Q7二极管 正向
导通(集电结正偏),c为低电平(被pulse-拉低),Q5截止。
因为Q5、Q6没有导通,因此58V电压不能加到电极上,电极A和电极B同时有58V电压,没有电压差 ,因此
没有电流

以上分析是否正确?如不正确请指示

网友A:
    电路中的逻辑关系还是根据二极管的导通状态进行判断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路中的逻辑关系还是根据二极管的导通状态进行判断的

    我的意思是 我这个理解多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