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入网表出错

楼主(2022-09-10):
    #1   Run stopped because errors were detected

    要是报错知道什么错还好,这个没有任何提示。谁知道怎么回事啊?

网友:
    error :你在SW_0_DPDT-6_SW这个元件中定义了pin5,pin6两个PIN,但是在封装DPDT-6中却没有这两个PIN,所以会报错。
    error:1117_TO-223_1117这个件中你没有定义pin4,而封装TO-223却有pin4.
    这两个错误就是原理图和封装管脚PIN定义不一致引起的。

网友:
    是不是网表地址没有加载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