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ntor的笔画命令改成快捷键,如放大缩小?

楼主(2022-09-11):
    mentor的笔画命令改成快捷键,如放大缩小?改成两个快捷键

网友A:
    这是快捷键设置方法,你参考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快捷键设置方法,你参考一下

感谢回复,现在用2.10的找不到关于放大缩小的命令,zoom in  zoom out。有空你试试能不能?

网友B:
    用快捷键映射笔画实现不了,不过快捷键可以映射菜单命令、keyin命令,你需要的zoom in等都可以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快捷键映射笔画实现不了,不过快捷键可以映射菜单命令、keyin命令,你需要的zoom in等都可以实现。

我这么设置的,不起作用
    keyBindTables.AddKeyBinding "w", "zoom in", BindMenu, BindAccelerator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这么设置的,不起作用
keyBindTables.AddKeyBinding "w", "zoom in", BindMenu, BindAccelerator

    要映射keyin命令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映射keyin命令

    恩。keyin命令查了一下,视图相关的只有za zb
你那能实现吗?看下

网友(2022-11-25):
    软件最原始的手势快捷键设置是在哪个目录?

网友:
    EE软件功能非常齐全,但是杂乱无章的感觉,还是需要快捷键整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