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PDN目标阻抗仿真

楼主(2022-09-12):
    Sigrity PDN仿真时,遇到如下问题:1. 需要在VRM和去耦电容之间加0ohm电阻吗?
    2. 没有出现三端电容让赋模型,其他去耦电容出现在Assign Cap Models里了,这是为什么?应该如何解决
3. 仿真频率设置范围大概多少?

仿真小白,求大神指点,谢谢!

网友:
    https://www.eda365.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77476&highlight=PDN%B7%C2%D5%E6
    这是仿真资料,你参考一下

网友A:
    1、不需要特意添加
    2、如果有三端电容,要让其发挥作用的话,就要附上模型
    3、PCB板级只要到2、300MHz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1、不需要特意添加
    2、如果有三端电容,要让其发挥作用的话,就要附上模型
3、PCB板级只要到2、300MHz即 ...

谢谢您的回复,我还有个问题,若在VRM和去耦电容之间有个电感连接,这个电感需要赋上模型吗?

网友:
    首先要清楚仿真观测的是哪一段,一般单板的目标阻抗是看到vrm之前,所以vrm的作用在仿真中不考虑。如果需要将vrm放到整个链路中,考虑pdn的低频段那就需要设置vrm的r和l

网友(2022-10-24):
    三端电容模型去村田官网下载吧,然后自己添加到库里面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