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库怎么导入新工程

楼主(2022-09-13):
原理图库导入:复制相关文件夹,并在set up里修改cds.lib就可以
pcb库该怎么导入呢?pcb库一般文件后缀名叫什么呢

网友:
PCB库包含三类文件,.dra,.psm和.pad,指定好PCB库路径以后就可以在PCB中导入了

网友:
    :hug::hug::hug::hug:

网友:
    在user preference-path设置路径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