射频调试工具--Meta使用手册

楼主(2022-09-13):
Meta工具集是MTK平台强大的研发工具,可以协助工程师完成基带到射频的R&D阶段调试,本应用主要针对射频电路的常用工具部分操作文档META_MAUI_APP_note XXX.PDF进行补充说明,请在阅读本文档前先详细阅读META_MAUI_APP_note XXX来了解Meta的功能,一些工作原理和操作菜单操作。

1.2 设备电器连接
测试设备:
综测仪:Agilent8960或者R&S CMU200
电源:Agilent663X电源系列或者Keithley2306电源
物理连接:

1.3常见物理连接问题
如果PC和综测仪均为GPIB端口,电脑需要安装GPIB卡来提供GPIB接口; 如果Meta无法控制到手机需要仔细检查,GPIB接口的端口仪器和连线是否有物理连接问题,手机UART端口的数据线连接是否可靠,同时需要注意Meta 软件的COM端口是否和手机UART-USB线在电脑的提示的端口是否一致。在硬件连接正确后再来检查软件的初始配置是否正确。

2.1 Meta主界面
在手机触发Meta成功后Meta的中间的圆形红色提示变成黄色,代表Meta与手机建立工程连接模式,在建立正确连接前,需要注意以下几项软件配置

1.配置COM端口:
在刚开启Meta时,需要选择COM端口(没有手机数据线连接时,软件COM端口下拉菜单只有COM1和COM2,在插入数据线且正确安装好USB线驱动,下来菜单会多出一个COM端口,一般为COM3或者COM4)。

meta使用,有人上传过,不过比较贵,这是便宜版的;

网友:
严谨的资料,带来清新的思维、活跃的创新。

网友:
文章的质量很棒,对于初学者来说很重要。

网友:
多多说一些自己的实际经验,相关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