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驱动芯片(TM1650)的C51单片机程序例程

楼主(2022-09-13):
相信大家刚学习单片机的时候都用过数码管,那时候的数码管都是用单片机的IO口直接驱动的,用软件进行动态刷新,但是这样控制数码管是很占用单片机外部资源的,单片机的外部资源也是有限的,不能全部IO口来进行数码管的驱动吧!!那有没有专门的驱动芯片驱动呢?答案是有的,他就是LED驱动芯片,这里就以天微电子TM1650来做讲解吧!

首先TM1650是IIC通讯协议的,没错他只要两个单片机IO口就能控制4位数码管的显示,分别是SCL(时钟线)和SDA(数据线)进行数据的传输

IIC串口协议
开始信号:保持 SCL 为“1”电平,SDA 从“1”跳“0” ,认为是开始信号
结束信号:保持 SCL 为“1”电平,SDA 从“0”跳“1” ,认为是结束信号
应答:如果本次通讯正常,芯片在串行通讯的第 8 个时钟下降沿后,TM1650 主动把 SDA 拉低。直到检
测到 SCL 来了上升沿,SDA 释放为输入状态

我这里用的是单片机硬件IIC时序,你也可以用软件来进行模拟时序
以下是驱动程序:
  • #include "main.h"
  • uint8_t code Num_Buff[16]={ //数码管共阴真值表0-F
  •         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
  • };
  • extern void Dis_IIC_Init(void);
  • extern void Dis_Write_NumData(uint16_t NumDat);
  • extern void DisPlay_ON(void);
  • extern void DisPlay_OFF(void);
  • extern void Dis_Write(uint8_t ADD,uint8_t Dat);
  • extern void Dis_Write_ERRData(uint8_t ERR_Num);
  • DisPlay_t DisPlay =
  • {
  •         0,
  •         0,
  •         Dis_IIC_Init,
  •         Dis_Write_NumData,
  •         DisPlay_ON,
  •         DisPlay_OFF,
  •         Dis_Write,
  •         Dis_Write_ERRData
  • };
  • //硬件IIC初始化
  • static void Dis_IIC_Init()
  • {
  •         P_SW2 = 0xB0;     //IIC引脚切换至P32,P33引脚及使能特殊功能寄存器(XFR)
  •         IP2 = 0x40;              //设置优先级为较低级优先级,定时器0为最低级优先级,IIC优先级高于定时器0优先级
  •         IP2H = 0x00;      //设置优先级为较低级优先级,定时器0为最低级优先级,IIC优先级高于定时器0优先级
  •         I2CCFG &= 0x00;   //清零
  •         I2CCFG |= 0xC2;   //使能IIC功能,主机模式,8分频,总线速度=FOSC/2/(分频系数*2+4)
  •         I2CMSCR &= 0x00;  //清零
  •         I2CMSCR |= 0x80;  //使能IIC主机模式中断
  • }
  • //起始信号
  • static void IIC_Start()
  • {
  •         DisPlay.IIC_Send_Time = TRUE;
  •         I2CMSCR |= 0x81;
  •         while(DisPlay.IIC_Send_Time);
  • }
  • //发送停止
  • static void IIC_Stop()
  • {
  •         DisPlay.IIC_Send_Time = TRUE;
  •         I2CMSCR |= 0x86;
  •         while(DisPlay.IIC_Send_Time);
  • }
  • //发送应答
  • static void IIC_ACk()
  • {
  •         DisPlay.IIC_Send_Time = TRUE;
  •         I2CMSCR |= 0x83;
  •         while(DisPlay.IIC_Send_Time);
  • }
  • //发送一个字节
  • static void IIC_Write_Byt(uint8_t d)
  • {
  •         I2CTXD = d;
  •         DisPlay.IIC_Send_Time = TRUE;
  •         I2CMSCR |= 0x82;
  •         while(DisPlay.IIC_Send_Time);
  • }
  • //发送数据操作
  • static void Dis_Write(uint8_t ADD,uint8_t Dat)
  • {
  •         IIC_Start();
  •         IIC_Write_Byt(ADD);
  •         IIC_ACk();
  •         IIC_Write_Byt(Dat);
  •         IIC_ACk();
  •         IIC_Stop();
  • }
  • static void DisPlay_ON()
  • {
  •         Dis_Write(0x48,0x41);  //0x41为四级亮度,8段码显示方式,开显示
  • }
  • static void DisPlay_OFF()
  • {
  •         Dis_Write(0x48,0x40);  //关显示
  • }
  • //数据显示处理函数
  • static void Dis_Write_NumData(uint16_t NumDat)
  • {
  • //        Dis_Write(0x48,0x41);  //0x41为四级亮度,8段码显示方式,开显示
  •         Dis_Write(0x68,Num_Buff[NumDat/100%10]);   //取出显示百位
  •         if(DisPlay.Therm_Fa == 0)
  •         {
  •                 Dis_Write(0x6A,Num_Buff[NumDat/10%10]+0x80);    //取出显示十位
  •                 Dis_Write(0x6C,Num_Buff[NumDat%10]&0x7F);       //取出显示个位
  •         }
  •         else
  •         {
  •                 Dis_Write(0x6A,Num_Buff[NumDat/10%10]&0x7F);    //取出显示十位
  •                 Dis_Write(0x6C,Num_Buff[NumDat%10]+0x80);       //取出显示个位
  •         }
  • }
  • static void Dis_Write_ERRData(uint8_t ERR_Num)
  • {
  •         Dis_Write(0x68,Num_Buff[14]);
  •         Dis_Write(0x6A,Num_Buff[ERR_Num]&0x7F);
  •         Dis_Write(0x6C,0x00);
  • }
  • //I2C中断服务函数
  • void IIC_interrupt() interrupt 24
  • {
  •         if(I2CMSST & 0x40)
  •         {
  •                 I2CMSST &= 0xBF;  //清除中断标志位
  •                 DisPlay.IIC_Send_Time = FALSE;
  •                 I2CMSCR &= 0x80;  //除了最高不变,其他位清零,为下次发送做准备
  •         }
  • }

网友:
多多说一些自己的实际经验,相关知识

网友:
希望在这论坛里,可以取得很大的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