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DO的PSRR与什么有关?有没有性能较好的LDO推荐

楼主(2022-09-13):
LDO的PSRR与什么有关?有没有性能较好的LDO推荐

网友:
与低频增益有关,低频开环增益越高,LDO的低频PSRR就会越高

网友:
与基准的PSRR有关,因为基准的电源噪声抑制比如果太差,则,基准输入到LDO输入端的信号就会携带很大的电源纹波噪声,这些噪声就会被误差放大器放大,导致LDO输出的电源噪声抑制比降低

网友:
任何影响开环增益的因素都会影响PSRR的
LDO推荐我们目前在用的TMI6030,不过最近供货好像比较紧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