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声波发生器如何产生高频电信号

楼主(2022-09-13):
    超声波发生器如何产生高频电信号

网友:
    由振荡芯片产生20~40K的超声频率,为了调整功率,一般带有PWM。该信号经功率放大,经变压器隔离和匹配,去驱动超声换能器。

网友:
    压电陶瓷、换能器加电信号会振动起来,振动就可以产生声波,也可以通过波导或者变幅杆将振动放大,利用其动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