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输出加TVS二极管,要加几伏的呢???

楼主(2022-09-13):
    在485的RS+,RS-与地之间各加P6KE6.8CA,那在RS+与RS-之间要加几伏的呢???还是P6KE6.8CA吗???

网友A:
    不用再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再加了

    那如果加了,会有什么坏处呀

网友:
    485总线间加保护完全无意义
    这是个普遍的认识误区。关键是要理解485系统过压损坏的机理,正确的保护方法是对电源和地钳位。

网友:
    任何时候在485总线的AB端之间加过压保护是无益的
        那些所谓的“方案”指定者根本就没搞清485过压损坏的机制。
        对485长线而言,过压的类型是共模的,而非差模,在AB间加限压根本不能防护共模过压,而对电源和地进行钳位的防护方法,对共模和差模过压均有防护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