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和达林顿作开关哪个速度快

楼主(2022-09-13):
MOS和达林顿作为开关用,都可以输出一定的电流,我看到在小型的开关电源中多数使用MOS作为开关元件,当然驱动是比较理想的情况下,达林顿可以达到电流饱和,同等的电流强度下MOS和达林顿作开关哪个速度快

网友:
    以当前的工艺水平,同样功率等级下,是功率MOS快一些。

网友:
    达林顿管速度慢,功率的损耗相比MOS还大

网友:
    Mosfet用栅极来控制电压漏极电流,需要的驱动功率小,开关速度快,工作频率高

网友:
    我想你这个问题应该是关于频率高低而不是速度快慢

mos是charge 控制的开关,
    dalington 或bjt 是电流控制的开关

这是2者本质的区别,你的问题就是,控制一个开关电流或者charge哪一个频率高呢?

    charge的开和关都需要一定的时间这也就限制了频率,但是在中低频的开关损耗低,也就是功效较高

    如果你在高频区间开关,无法接受mos的charge和discharge时间,那就只能选择电流控制的开关了。

    当然,你如果有经费可以用,非硅材质的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