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或CPLD能够同时执行多个指令么?

楼主(2022-09-13):
C51之类的单片机只能在一个时间执行一个指令, 那么FPGA呢?

能不能同时执行多条指令?

网友:
C51单片机是顺序执行指令的,故一次只能执行一条指令,而CPLD/FPGA采用硬件描述语言编程,其指令是并发执行,例如有多个process的话,它们是同时执行的。

网友:
可以看看楼上所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