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用手机电池和旧充电宝电路板做移动电源问题

楼主(2022-09-13):
我有几块HTCG12的旧电池,还有一个18650做电芯的移动电源,移动电源只剩电路板了。现在我把手机电池并联了,没有拆掉保护电路,接到电路板上,可以给这些旧电池充电,但是不能给设备充电,而且按了电路板的开关也没反应。用万用表量旧电池,有4.1V电压。在焊接并联的时候,不小心将旧电池负极和旁边的电极接上了,现在已经分开了,是不是这个原因导致电池永久伤害而不能正常使用?求大大指点迷津

网友:
也有可能把器件给击穿了。

网友:
这个短时是没有问题的,关键是线路板上面有无损坏。

网友:
这种情况就要检查一下了,要看电池不用充电宝电路输出电流情况,如果无输出,说明电池上的元件损坏,可以拆下不用,直接接到充电宝电路板上;如果是好的,说明充电宝电路板有问题。

网友:
换块板子吧,要不就仔细看看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