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M350如何算测试点,还有如何看HDI是几阶的?

楼主(2022-09-13):
CAM350如何算测试点,还有如何看HDI是几阶的?

网友:
CAM350不好看测试点。

网友:
你用Genesis也可以计算测试点。

网友:
HDI的板,Gerber中可以看到有几层钻孔,但是是第几层到第几层的钻孔还是要看文件命名和客户注明才好判断。然后根据钻孔和层压结构来判断HDI的阶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