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管理芯片没有输出12v,这是什么原因呢?

楼主(2022-09-13):
电源管理芯片没有输出12v,这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
电源IC有2种:主电压芯片和辅助电压芯片,主芯片供电为5V而辅助芯片供电为12V。

网友:
1、首先不清楚你说的电源管理芯片是指电源上的,还是主板上的,首先我们知道12V、5V是直接从电源上输入的,而不是在板子上转换输出的。
2、如果你开机只量到5V,而没有12V,或者看到CPU风扇没有转,说明你的12V没有出来,换个电源再试试

网友:
输入就是12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