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ADS和Cadence的仿真差别问题

楼主(2022-09-13):
    本人在做LNA,分别在ADS和cadence里做了前仿,结果增益和噪声都差了好几个dB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元件经过仔细对比检查没有任何差别,直流偏置各节点电压也相差无几,为何其他指标差这么多呢?

网友:
    ADS基于频域,速度快,但精度比spectreRF差点

网友:
    仿真原则不一样,不过模型也有关系,一般直流参数都没什么差别,其他的就很难说了

网友:
    应该跟 器件模型有关

网友:
    一定要看,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