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电源的EMC是怎样是怎样测试的?

楼主(2022-09-13):
    电源的EMC是怎样是怎样测试的?

网友:
    这个不是很复杂,但是设备是比较昂贵的
一般在一个有电磁屏蔽的房间里面,传导就是通过对输出线进行检测的
    辐射同一个大的类似电视机天线的东东在离产片大约3米的距离进行水平和垂直的扫描。
整套设备在近千万的样子,说实在不太好描述,你要是能看到就明白了

网友:
    是这样,EMC其实是机箱的比较重要,机箱盖与机箱之间的触点,前面板没有大于0.3CM的空隙
    电源的么。。之后出风口空隙不大都是合格的!

网友:
    电压过emc,跟隔离、非隔离电源没有什么关系。
    过emc主要是一个滤波和吸收干扰的问题。。滤波是为了过传导问题,而吸收干扰主要是过辐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