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离散曲面的法向量求解

楼主(2022-09-13):
    请问一下,我现在有些三维空间上的离散点,这些离散点来自于空间曲面的坐标,如何可求出每个离散点处曲面的法向量,各位大佬们可以给点思路吗?

网友A:
    你这不是代码问题,是基本定义的问题呀,三点确定一个面,再套数学公式求法向量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不是代码问题,是基本定义的问题呀,三点确定一个面,再套数学公式求法向量就行了。

    您好,因为数据比较多,我想了解一下matlab是否有类似功能的工具包

网友:
    你的问题简单,没必要找工具箱。单个向量公式一套,再for循环,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