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mechanical cell怎么调用?

楼主(2022-09-13):
如题,在中心库中建立了一个mechanical cell,怎么调到PCB里面?

网友A:
    可以建part,也可以将CELL复制到本地,在PCB中直接调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建part,也可以将CELL复制到本地,在PCB中直接调用

    mechanical没有pin,做不了part吧。我想把logo做成mechanical cell,让PCB直接调用,然鹅在PCB中找不到。

网友B:
    看图看图看图看图看图看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图看图看图看图看图看图

有这个选项,但是识别不了库里面的mechanical cell,不知道把logo的DXF导入到mechanical cell之后还要做什么操作才能让PCB界面识别?

网友C:
    pcb指定到对应的中心库,打开设置中库服务器library services,把中心库中的mechanical cell导入本地库,再到器件浏览器中放置

网友:
    无需part,只需cell

网友:
    只有从中心库中把cell导入到pcb中后,器件浏览器才能找到后放置

网友:
我用的是7.9.3版的

网友:
    不会上传图片

楼主:
引用 网友C:
    pcb指定到对应的中心库,打开设置中库服务器library services,把中心库中的mechanical cell导入本地库,再 ...

感谢大神,按这个方法已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