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matlab仿真中一个运行错误

楼主(2022-09-13):
在仿真中,首先进行求出反解,然后运行如下程序:
n=50;rou=300;lamt=2*pi;
Zz=[300 400 500];
Rou=rou*(0:n)/n;
Lamt=lamt*(0:n)/n;
[Rou1 Lamt1]=meshgrid(Rou,Lamt);
Xx=Rou1.*cos(Lamt1);
Yy=Rou1.*sin(Lamt1);
fai1=subs(faii,b,bb);
for i=1:3
z=Zz(i);
for j=0:n
for k=0:n
x=Xx(j+1,k+1);
y=Yy(j+1,k+1);
sita1=double(subs(sita,{rx,rz},{x,z}));
c21=cos(sita1);
s21=sin(sita1);
fai2=double(subs(fai1,{rx,ry,rz,s2,c2},{x,y,z,s21,c21}));
c31=cos(fai2);
s31=sin(fai2);
gang2{i,j+1,k+1}=subs(gang1,{rx,ry,rz,s2,c2,s3,c3},{x,y,z,s21,c21,s31,c31});
end
end
end

根据以上程序的计算结果,运行如下程序:
for i=1:3
for j=0:n
for k=0:n
gang11=eigs(gang2{i,j+1,k+1});
gang12(j+1,k+1,i)=gang11(6)/gang11(1);
end
end
figure(i)
gang12=double(gang12);
mesh(Xx,Yy,gang12(:,:,i))
end

该程序应该是绘制出三个图形,但是绘制一个图形以后就出现错误,错误如下:
??? Attempted to access gang11(6); index out of bounds because numel(gang11)=0.

Error in ==> gangdutu at 5
gang12(j+1,k+1,i)=gang11(6)/gang11(1);

网友:
你的gang11是一个值,而不是一个向量,所以调用gang11(6)和gang(11)有误,超出了范围。应把上面一句 gang11=eigs(gang2{i,j+1,k+1});改为 gang11(k)=eigs(gang2{i,j+1,k+1});此处gang11的长度是多少就要有你自己看情况决定了。

网友:
你的gang11是一个值,而不是一个向量,所以调用gang11(6)和gang(11)有误,超出了范围。应把上面一句 gang11=eigs(gang2{i,j+1,k+1});改为 gang11(k)=eigs(gang2{i,j+1,k+1});此处gang11的长度是多少就要有你自己看情况决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