镍氢电池充电化学利用恒流和恒压算法,可分为几个部分给出如下

楼主(2022-09-13):
充电:-当电池深度放电时,每个电池的电压低于0.9 v。用来给电池充电的最大恒定电流为0.1摄氏度,这种电流称为滴流充电。
恒流:-当每个电池的电压高于0.9 v 时,在0.2 c 到1c 范围内施加恒流来进行恒流充电。
充电终端:-充满电的电池可以检测到一个完整的充电检测算法,这是解释如下。充满电后,涓流充电按照自放电的速度使用,以保持电池充满电。

网友:
全电荷检测算法可以使用两个因素负增量 v 或温度

网友:
在充电时,充电器连接在电池的末端,充电反应与放电反应相反。正极将氢氧化镍转化为水,并释放出一个电子。这个电子被负电极从外部导线和它从 MH 再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