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问题:skill命令中,判断list里面的数据为t时,怎么提取这个数据的后一个数据。

楼主(2022-09-13):
    foreach可以取到判定为t的值。但我想取这个值的下一个值,应该怎么做。

网友A:
    1、增加一个变量。判定之后设置变量,下一次使用之后将变量清掉。
    2、用while替代foreach,用cdr遍历
    3、foreach后面增加mapcon,举个例子
    1. (foreach mapcon x list(1 2 3 t 4 5 6)
    2.     when(car(x) == t
    3.         printf("return res = %L" cadr(x))
    4.     )
    5. )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增加一个变量。判定之后设置变量,下一次使用之后将变量清掉。
    2、用while替代foreach,用cdr遍历
    3、foreach后面增加mapcon,举个例子
    1. (foreach mapcon x list(1 2 3 t 4 5 6)
    2.     when(car(x) == t
    3.         printf("return res = %L" cadr(x))
    4.     )
    5. )

    小白,还是没搞懂。我再学习学习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小白,还是没搞懂。我再学习学习

    这不是三个连续的步骤  是三种方法。。。随便理解一种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小白,还是没搞懂。我再学习学习

    这不是三个连续的步骤  是三种方法。。。随便理解一种就行。

    逻辑关系理解。就是命令知道的不多。具体实现我得去试试命令

楼主:
    我想实现的功能是这样的。
    1:获取了所有叠层的数据。
    2:判定了一下目前显示的层面。
    3:我想显示目前显示层面的下一层。

楼主:
    或者,返回数据在list中排名第几的命令怎么写????

网友:
引用 楼主:
    或者,返回数据在list中排名第几的命令怎么写????

    nth   nthele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