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Thread Studio使用stlink烧录下载程序不运行请问有什么办法解决吗?

楼主(2022-09-13):
RTThread Studio使用stlink烧录下载程序不运行请问有什么办法解决吗?

网友:
看看 启动代码 是否参与编译了,启动代码不参与编译,虽然可以编译通过,但是无法运行。此外可以尝试掉电重连试试

网友:
试一下楼上所说的